hspice收敛问题

楼主(2007-03-03):
如何解决hspice的收敛问题?

网友(2007-05-01):
hspice 的收斂問題,有時候是電路本身就有問題。

网友(2007-09-05):
更改參數設定, ex. tol 等.

网友(2008-06-09):
應該是電路本身的size剛好落在model的斷點
可以用比較新版本的hspice去跑

网友:
先试不同的算法

网友:
如果是跑
.tran, 电源最好从
0 慢慢拉到所需电平

比较不会一起始就不收敛

网友(2008-12-01):
使用 .ic 语句初始化 是一定要的
还有什么办法 各位高人支招吧

网友:
还是多看手册吧,各种问题都在里面.

网友:
首先可能是电路本身的问题,其次可能是hspice的问题,遇到不收敛问题,多看一些hspice的手册,会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