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电路为何gain为0, phase margin为-180?

楼主(2007-03-04):
请求帮助: 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
                 model and circuit given. 不可变. w/l, R, c, 的 value 可变.
                 output gain 为何为0,  phase margin为0或-180 degree?

附件

网友:
确定你的电路全部工作在正确的静态工作点吗?

网友:
另外,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附件呢?

楼主:
全部在saturation状态, except M37(Triode region).

楼主:
circuit 用Hspice所写。很容易察看状态。
by the way, you need some money.

网友:
可能是线接错了。哪里短接了吧。

楼主:
main circuidt和load/compensation电路的 hspice code 是被给定的。不可改动,也未曾改动。 Analysis code 为本人所写。该电路的目的是调size来达到对phase margin, gain,  noise, TDH, settling time 的要求。但我现在却看不到gain 和phase margin.

请指点迷津。

网友:
paste schematic bah.  no money to download

网友:
可能你的hspice 代码写得不对

我加了一句
.print V(OUTP)

看你的电路还是有gain的,76dB左右

又查了一下,好象probe vdb()只能带一个参数

.probe ac vdb(outp)
就能正确输出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outp的gain等于outm的gain, 相减为0; phase相反,相减为+/- 180。找到原因。
可否知道怎样将这两个gain累加(用hspice or awaves)?

网友:
probe vdb(outP-outM)

楼主:
不认啊。没有输出。

网友:
仿真时接错啦!还有,所有管子都必须饱和!

网友(2010-03-27):
线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