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锁相环测试的问题

楼主(2007-03-05):
测试时发现输出频率较高时,输出波形就不是全摆幅了,本来理想的矩形波也变成了类似正选波的形状,其噪声特性(jitter)也变得很差。现在暂时把问题归结到输出pad的驱动能力不足,我想事实上这肯定是一个原因。
  我的问题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输出波形变差对jitter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又该怎么进行jitter测量呢?如何评价测量的结果呢?

网友: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问题没有?找到原因请告诉我!

网友:
也许是负载过高啊,不过这跟PAD驱动能力不足其实一样,测量的时候还是拿个shimit触发器整形后再测

网友:
如果驱动能力不够,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得不够陡峭,power就会注入较多的
噪声,jitter会变得较差

网友:
频率多高?是不是反射或者是衰减了?是否有电路匹配问。
我们测试的时候,高频时钟很多都是变成正弦波了,这也与测试工具有关吧!?
不知你是用什么测试jitter的呢?是专门测试jitter的,还是用高频示波器?需要软件分析吗?怎么分析的?希望指教以下,谢谢!

楼主:
我的测试工具是高频的示波器,这个示波器具有专门测量jitter的模块。是有可能跟输出的负载或匹配有关,想请教大家如果真的是工具或负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到一本书上的对于PLL的测试结果
用HP E4007B spectrum analyzer and LabVIEW测试
973MHZ PLL的单边带相位噪声
还有的做瞬态分析用LeCroy WavePro 960 oscilloscope
哦还有一个,频谱测量用Agilent E4440A spectrum analyzer
就知道这些了,
我那个PLL相位噪声仿真还没有做呢,哦,是不会做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HSPICE可以做吗?
不行的话用SPECTRE怎么做?用PSS分析?参数怎么设置?
谢谢啦

网友(2007-04-25):
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 ,请教

网友(2011-01-10):
看到一些人的成长

网友:
相噪和jitter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描述方式,都是指噪信比。输出信号幅度低了,信号功率自然小,添加的噪声不变,所以相噪(jitter)变差。

网友(2015-12-16):
对pll正在学习中

网友:
理论上锁相环输出的波形不就应该是单一频率的正弦波么?矩形波应该是有很多别的频率的分量啊。另外,我测试的时候输出摆幅很小,单端只有120mV,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反相器输出,反相器上拉和下拉电阻仿真结果都是50欧姆,驱动很大。5.5G的中心频率,65nmCMOS工艺。请教这么小的摆幅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8-07-09):
题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碰到你类似的问题,后仿过程中接我们模拟示波器的负载25p,5.1k电阻,一开始驱动很小的时候振荡vco端正常,但是接负载的就显示不出来,我增加驱动(4级反相器采用两倍递增),得到的却是如下图

,递增采用三倍,得到如下图

之后采用1p,1k的负载,得到结果如下

,所以这是频率太高的原因还是。。。(我PLL的输出频率为150Mhz)
望解惑!!谢谢

网友:
示波器的负载:25p,5.1K, 1/(2*pi*25p*5.1k)=1.24M,我没有算错吧? 用1.24M输入带宽的示波器看150M的波形,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