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和PROTEL文件格式的相互转换

楼主(2007-03-06):
    POWERPCB和PROTEL的文件格式互不兼容,不能直接打开对方格式的文件,这给一些设计者带来了麻烦。
    由于工作需要,版主经常要对POWERPCB和PROTEL的PCB文件进行互换,现在把相关的方法呈上,聊以抛砖引玉。

    首先谈谈PROTEL如何打开POWERPCB的文件,这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不需要用到其它工具软件就可以做到,方法是:
    1、先把要转换的文件用POWERPCB打开,点击File菜单,选择Ex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保存类型为:ASCII Files(*.asc),文件名或保存路径自定即可。选定后点击保存,这时候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记得点击一下Select all按钮,同时把Format那个选择框选中PowerPCB V3.5,其它选项保持默认就可以,然后点击OK按钮把文件保存。
    2、打开PROTEL,新建一DDB或者打开一已存在的DDB文件,在里面新建一PCB文件,然后点击File菜单,选择Im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打开类型为ASCII Files(*.asc),然后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打开。这样就把POWERPCB的文件导入到PROTEL里了,关闭PROTEL时,选择为PROTEL属性的PCB文件即可。
    如果使用DXP,方法也是一样的,都要先建立一空PCB文件,然后导入。

    再谈谈PROTEL格式转POWERPCB的问题,PROTEL或者DXP都可以兼容ASCII Files(*.asc)格式的文件,然而却不能把已有的文件保存为ASCII Files(*.asc)格式,所以不借助其它工具是不行的,好在Mentor Graphics公司(就是生产POWERPCB的公司,呵呵)提供有一个转换工具:Protel PCB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由于是POWERPCB自身的产品,转换的品质不用说,支持的Protel文件如下:
    Protel 99 design files,即.DDB文件,包括保存在DDB里的.pcb文件和.lib,也就是说,这工具不仅能转换PCB文件,也可以转换Lib库文件,不管是保存在DDB文件里的,还是已经导出为单独的文件;
    Protel DXP design files和Protel DXP library files,文件分别:.pcbdoc和.pcblib的类型。
    这里提供该软件的压缩包供下载,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这软件不用安装,只要把整个目录保存在自己想保存的位置,使用前要把powerpcb.ini里的内容修改一下,powerpcb.ini只有如下内容:

[directories]
SystemDir=c:\ddb2pcb
LibDir=c:\ddb2pcb\lib
FileDir=c:\ddb2pcb\files

    这是把整个目录保存在C盘时的设置,SystemDir用于设置程序文件和字体文件路径,LibDir设置转换后的库文件缺省保存路径,FileDir设置转换后PCB文件缺省保存路径,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在Powerpcb.INI中更改相应路径。
    设定好后,双击打开ddb2pcb.exe,程序介面的上方有两个复选项,右边的为转换PCB文件,左边的为转换LIB文件,可以只选其中一项,
这样在转换DDB文件时就只会转换其中一种;当然也可以全选上。ADD按钮及它左边的文件框是加入要转换的文件及显示相应文件。在这下方是转换文件的保存位置。其它选项用默认即可。最后点击最下方的Translate按钮,完成文件转换。转换好的文件就可以直接用POWERPCB打开了。

网友:
互换后有没出现过错误的?

网友(2007-05-14):
help

我怎么连asc文件都找不到啊
怎么才能导入啊

网友:
互导后会不会出现错误? 原则上是一点错误都不能出现的。
现在用的是pcb,感觉还不错。

网友:
如果只是看看文件这样转可以,如果用转换后的文件拿去生产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2007-06-14):
楼主实在太好了,多谢,呵呵

网友:
导PCB文件如此,那如果导原理图呢?sch文件该怎么办?

网友(2007-11-05):
let me try!!!tks!

网友(2008-01-22):
I can trust it??

网友(2008-04-27):
不错,不过网上也有专门的工具来帮助转换哦

网友(2008-07-20):
谢谢了。用的着!

网友(2011-04-05):
回复 楼主:

    Good!!  Thank you.

网友(2012-03-28):
回复 楼主:

    BUCUO

网友(2016-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