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图是如何生成的

楼主(2007-03-06):
问下示波器测量中的眼图是如何生成的。
谢谢。

网友(2007-04-22):
不同的示波器有不同的产生方式。
一种是触发时钟和眼图数据从两个端口输入,使用触发时钟触发数据;
另外一种是使用数据的沿触发,使用保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