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输出

楼主(2007-03-06):
各位大侠好,我想请教一下,ALTERA CyCLONEII 芯片的输出引脚 输出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想起来了,好像QUARTUSII中可以设置,是吗???

网友:
从电气特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你加到io的电压决定

网友:
偶也不是很清楚,不过高低电平应该是由输入决定的吧?

网友:
输出的电压就是你 板子上已经做好的电压值

即这个 IO 口所在bank 的 reference voltage的大小

网友:
data sheet  中有详细规格
兼容N多种,还可以外接参考电平

网友:
kan xin pian datasheet

网友(2007-04-19):
大家好象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