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一个简单的Verilog程序

楼主(2007-03-06):
module f100m_f1m(reset,f100m,f1m)
  input reset,f100m;
  output f1m;
  reg f100m;
  reg [7:0]j;
   always@(posedge f100m)
     if(!reset)
        begin
          f100m<=0;
          j<=0;
      end
     else
      begin
        if(j=100)    //对计数器进行判断,以确定F1m信号是否反转
            begin
             j<=0;
             f1m<=~f1m;
            end
         else
            j<=j+1;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分频器程序,用于将100HZ的clk变为1M,但是在quartusII中,提示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all_project.v(3) near text "input";  expecting ";" 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侠~~~

网友:
always@(posedge f100m)
     if(!reset)
        begin
          f100m<=0;
          j<=0;
      end
是不是这里错了啊.F100M,应该是F1M 吧!

网友:
第四行也写错了。

网友A:
一不小心看出4个错。

楼主:
module f100m_f1m(reset,f100m,f1m)
  input  reset;
  input  f100m;
  output f1m;
  reg f1m;
  reg [7:0]j;
    always@(posedge f100m)
     if(!reset)
        begin
          f1m<=0;
          j<=0;
         end
     else
      begin
        if(j=100)    //对计数器进行判断,以确定F1m信号是否反转
            begin
             j<=0;
             f1m<=~f1m;
            end
         else
            j<=j+1;
        end
     endmodule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all_project.v(3) near text "input";  expecting ";"
刚才两个地方打错了。。。谢谢楼上两位,但是还是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小心看出4个错。

大侠,帮帮忙~~~~~~~~谢谢谢谢

楼主:
if(j=99)    //对计数器进行判断,以确定F1m信号是否反转
自己又找到一个 ^_^

网友:
第一行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
hehe
按照出错提示慢慢找吧
找错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帮帮忙~~~~~~~~谢谢谢谢

不敢当,我是个初学者,给你发了消息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学到了不少,哈哈~~~看来我真是眼高手低啊。。。

网友: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all_project.v(3) near text "input";  expecting..........
说明input附近出错了,那就应该是第一行少了";"

if(j=100)应该为if(j==100)因为这里是判断语句,不是比较语句.

f100m<=0;应该为 f1m<=0;按照verilogHDL语法来说 f100m是被声明为nput端口,那只能是wire型;另一方面 f100m在always块内被复值
必须为reg型.所以在语法上矛盾的.

网友:
问题比较多,
1。第一行缺分号;
2。f100m是输入但是却在程序里赋值了;reset后应该是 f1m<=0;
3。reg f100m;应该为reg f1m。

引用 楼主:
module f100m_f1m(reset,f100m,f1m)
  input reset,f100m;
  output f1m;
  reg f100m;
  reg j;
   always@(posedge f100m)
     if(!reset)
        begin
          f100m<=0;
          j<= ...

网友:
按照提示来查就可以了:第一行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
module f100m_f1m(reset,f100m,f1m)
应该有分号才对哈

网友(2007-04-15):
你看看书吧,不是很难啊,你里面有好多语法错误的。

网友:
module f100m_f1m(reset,f100m,f1m);   //少一分号
  input  reset;
  input  f100m;
  output f1m;
  reg f1m;
  reg  j;           //j都没定义
  reg [7:0] j;    //不要写在一起啊
    always@(posedge f100m)
     if(!reset)
        begin
          f1m<=0;
          j<=0;
         end
     else
      begin
        if(j==100)    //对计数器进行判断,以确定F1m信号是否反转  //==
            begin
             j<=0;
             f1m<=~f1m;
            end
         else
            j<=j+1;
        end
     endmodule

就找到三个
四个

网友(2007-09-29):
代码风格有点小恐怖..
先做好这个,有sytax error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