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7):
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信号长期有效,在写入FIFO时只写入一次,只有当从FIFO 中读出该信号后才恢复对该信号的采样,即可以再往FIFO中写入,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信号长期有效,在写入FIFO时只写入一次,只有当从FIFO 中读出该信号后才恢复对该信号的采样,即可以再往FIFO中写入,怎样才能实现?

检测写使能信号的上升沿,用检测结果使能fifo的写入

网友:
应该是检测读使能信号的上升沿吧?

关键是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信号弄到FIFO里面呢?只要一个DFF就好了,串到FIFO里面去做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设计的是PCI总线的仲裁器,现在PCI总线的仲裁器用的都是循环优先级算法,我想实现一种循环优先级和时间优先相结合的算法,思路是:在每一个时钟的上升沿采样各个申请,如果只有一个申请则写入FIFO ,如果有多个申请则按循环优先级判断后写入FIFO,因为FIFO是一种先进先出,这样就实现了可按申请时间先后次序授权使用总线。但按照PCI总线时序,某个设备的请求只能在授权该设备后才能撤消,因此在我所要实现的这种仲裁器中会出现在某个设备的请求没有撤消前不止一次写入FIFO,(这在使用循环优先级算法中不存在这种情况),我只希望在申请撤消前只写一次,怎样才能实现?
也不知叙述清楚了没?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好久,希望各位能帮我解决!

网友:
最好用状态机来实现,不建议采用fifo

楼主:
现在所用仲裁算法——循环优先算法就是用状态机实现的,可我要实现这种功能的仲裁器,单纯用状态机可能实现不了,但可以用FIFO来实现,请大侠帮我想一下我所遇到的困难。

楼主:
非常感谢!可我用的是VHDL,FOR能否写一个VHDL的,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所用仲裁算法——循环优先算法就是用状态机实现的,可我要实现这种功能的仲裁器,单纯用状态机可能实现不了,但可以用FIFO来实现,请大侠帮我想一下我所遇到的困难。

网友:
如上图所示:
将req用时钟延迟一拍。然后比较req和req_dly是否相等,比较结果用cmp_res表示。由于cmp——res上可能有不少毛刺,所以对
cmp——res采样得cmp——res——dly。这个信号在每次req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且宽度等于一个clk cycle。用这个信号作为fifo的写使能信号,可以保证每个req只写入fifo一次。

楼主:
版主,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设计的是PCI总线的仲裁器,现在PCI总线的仲裁器用的都是循环优先级算法,我想实现一种循环优先级和时间优先相结合的算法,思路是:在每一个时钟的上升沿采样各个申请,如果只有一 ...

想法不错,不过不知道有木有违背协议的精神。如果协议规定必须采用循环优先级算法,那也只能按协议要求的作。
没做过pci协议不过在其他的协议里也有遇到了基于优先级的仲裁,协议上说基于优先级是为了避免系统死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已经说明过了咯,有疑问的话,贴出来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PCI总线规范中没有具体规定采用何种仲裁算法,只是说明采用公平算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仲裁算法.
我的想法是当该请求信号一写入FIFO后就屏蔽该请求信号,直到从FIFO中读出该授权信号后,才恢复对该请求信号的采样.但具体怎么才能实现呢?

楼主:
版主,你的那幅图是怎么粘上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CI总线规范中没有具体规定采用何种仲裁算法,只是说明采用公平算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仲裁算法.
我的想法是当该请求信号一写入FIFO后就屏蔽该请求信号,直到从FIFO中读出该授权信号后,才恢复对该 ...

我前边的那幅图和后面帖子的解释都是在提供一种解决你所说的问题的办法........
图是用上传附件的办法弄上去的

楼主:
这是模块划分图
具体过程如下:在PCI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申请Req_n[5..0],经过循环模块的仲裁后,则产生FIFO的写请求信号和写数据(把该设备的授权信号写入FIFO),根据总线的状态(总线的状态由frame irdy这两个信号决定)决定何时从FIFO中读出数据,也就是真正授权该设备。
我现在已经把循环模块、FIFO模块和读/写控制模块的VHDL程序编写出来了,并且通过了功能仿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采样模块,因为如果某个设备申请Req_n一旦有效,就会保持到从FIFO 中读出该设备的授权信号,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连续往FIFO中写入的情况,我的想法是当该请求信号一写入FIFO后就屏蔽该请求信号,直到从FIFO中读出该授权信号后,才恢复对该请求信号的采样.但具体怎么才能实现呢?

jpg

jpg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总算把图成功贴上来了,看来偶也不全是在做无用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模块划分图具体过程如下:在PCI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申请Req_n,经过循环模块的仲裁后,则产生FIFO的写请求信号和写数据(把该设备的授权信号写入FIFO),根据总线的状态(总线的状态由frame和 irdy这两个信号决 ...

对于每一个请求,设置一个标志位(Req_n[6:0]意味着128个标志位)。
当该请求写入FIFO时,置标志位。
当该请求相应后,清标志位。
标志位为1时,不相应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