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sync reset TO async reset

楼主(2007-03-07):
请问用dc_shell综合时,有什么命令可以将同步reset电路综合为异步reset电路?
即: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a <= 1'b0;
  else
    a <= b;

变为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a <= 1'b0;
  else
    a <= b;

谢谢!

网友:
可以这样转吗?异步reset和同步reset的硬件电路都不一样。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