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流水线ADC级间电路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3-07):
参与流水线ADC项目设计已经有快2个月了,各个子模块设计已经完成,而且仿真都已经通过.现在就是将两级连接在一起时候,级间的信号出现严重的衰减,设计了高速的Buffer,用来隔离级间的干扰,效果是有一点,不过还是解决不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忙给点建议,,,先谢了!
  免费送这里的朋友,李富乐的博士论文--流水线ADC设计

网友:
你仿真时加了Load吗?

网友:
如果仿真的时候加好负载,应该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才对

网友:
仿真时如果根据情况考虑容性、阻性负载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见过的电路很多并不需要buffer

楼主:
负载当然+了,,,原因在于时钟的问题,,,采样保持电路在保持的时候,clk2为高电平;而MDAC也在clk2为高电平的时候,起采样,乘法,减法的作用,,此时,,串绕的问题就出现了,,,,理论上+个高速的buffer可以解决,,,不过这个buffer要消耗很大的功耗,,,

网友:
每一步都要仔细呀!

网友:
你的时钟能承受多大负载?你用的是理想时钟还是生成的时钟?

引用 楼主:
负载当然+了,,,原因在于时钟的问题,,,采样保持电路在保持的时候,clk2为高电平;而MDAC也在clk2为高电平的时候,起采样,乘法,减法的作用,,此时,,串绕的问题就出现了,,,,理论上+个高速的buffer可以解决,,,不过这个b ...

楼主:
时钟,当然是生成的了,,,,不过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看不到图,遗憾!

网友(2007-08-17):
一般时序正确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7-11-15):
流水线一般不用buffer,增加无用的功耗
我估计还是时序问题

网友(2008-02-28):
可以 说说 你的设计指标吗?
多少bit精度 多少M采样阿!

楼主(2008-04-26):
居然看到自己以前发的帖子了, ,12bit 10Ms/s的ADC,已经tapeout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李福乐到底是谁啊?看到他很多论文了

网友(2008-12-22):
发生的

发生的发送

网友(2009-04-25):
恭喜楼主tapout成功,不知道测试出来功耗是多少呢?

网友(2009-10-09):
请问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推推推推推

楼主:
没想到两年前的帖子又起来了!!!
那个AD第一版功耗大概是70mA;INL大概5个LSB,DNL1.8LSB;ENOB9.7Bit等等;
今年又做了第二版功耗大概是65mA;INL大概3个LSB,DNL1.5LSB;ENOB10.8Bit等等;
刚刚验收过关!!!很是辛酸呀!!!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2012-01-08):
呵呵,不经意间见证了楼主的成长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