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的几个概念

楼主(2007-03-07):
hold range
lock range
pull-in range
pull-out range
这几个概念理解的不是很清楚,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Roland E.Best 的"PLL Design,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书里有详解
hold range > pull in > pull out > lock range
hold range 是理论上的能锁定的范围, pull in是在这个范围就能逐渐锁定,但时间比较长
pull out是在pull out range之外就会使pll失锁,从而重新pull in
lock range是在这个范围内,pll一直锁定,能很快锁定到中心频率

网友(2011-03-17):
MSEE is a must, PHD is pref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