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的布局等应该怎么考虑啊?

楼主(2007-03-07):
FPGA内部的布局等应该怎么考虑啊?还有怎么知道自己的设计需要多少逻辑门之类的,也就是怎么估计选多大的芯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自己考虑,软件会自动完成。只有当时徐无法满足时才考虑,布局类似于pcb布局的考虑,把相关模块尽量靠近。

网友:
布局问题交给厂家的开发工具去考虑吧,至于评估资源,就用你可能用到的触发器的多少来估计比较好点

楼主:
谢谢两位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