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 builder怎么生成不了vhdl文件啊?

楼主(2007-03-08):
我用的是dsp builder 5.1和matlab 7.0,quartusII 6.0,每次signalcompiler分析后,还是将mdl转换成vhdl时就出现错误,有时候说某个地址的内存不能为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啊,是不是我软件版本配合出了问题啊?

网友:
没有用过啊
这个东西好用吗?

网友:
我的还不如你呢!!我用的是DSP Builder 6.0   matlab7.0   Quartus 6.1,结果我电击 SingnalCompiler,弹出SingnalCompiler v2.1.3对话框,点击了Analyze,结果后面的就没了,只见Matlab7.0里显示没有C4D5_512A,验证matlab里面

>> dos( 'lmutil lmdiag C4D5_512A')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lm diagnostics on Fri 3/9/2007 16:05

ans =
     0
>>
竟然是这样的,可是我在Quartus 6.1里已经得到了Quartus和DSP的双认证了!!我都要晕倒了,整了几天了也不知是哪的错误!!

网友(2007-05-23):
我现在也要用这个软件....

网友(2010-03-24):
我遇到的问题和三楼的一样,用的是DSP_builder9.0 、MATLAB R2009b、Quartus II 9.0,也是点击了signalcompiler5.1后出现analyse后面就没弹出需要的对话框了,弄了n久了,希望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