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哥请进,请教AHB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我在做一个AHB的slave,但是对burst传输有点疑问,请问,是不是对于burst中的每一beat,haddr上都会由master给出地址啊?
还是在每个burst的第一个beat给出首地址,然后由slave根据control的信息计算出下面的地址啊?
如果每一beat,master都能够给出地址的话,那么control里的很多信息是不是就会有点多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做一个AHB的slave,但是对burst传输有点疑问,请问,是不是对于burst中的每一beat,haddr上都会由master给出地址啊?
还是在每个burst的第一个beat给出首地址,然后由slave根据control的信息计算出下面的地址啊?
如果每一beat,master都能够给出地址的话,那么control里的很多信息是不是就会有点多余啊?

都是master给出的。
控制信息不会多余,特别是第一个beat时它们都是必须的。

网友:
关于AMBA总线的问题最好都集中在置顶的那个帖子里去讨论。

楼主:
谢谢扁哥,回答的真快!
赞一个!
谨听扁哥,下一会到置顶的帖子中提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