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GA 双EP2S90 下载不成功 求救

楼主(2007-03-11):
我们的电路板上有两块altera的EP2S90,用一个jtag口下载,先焊上其中一块,用下载电缆可以识别并下载成功,
焊上另外一块,下载电缆能够识别,可是下载的时候,当下载进度条走到100%的时候,报告下载出错,
两块ep2s90是串成jtag链的,同时有功能引脚连接两块ep2s90。
用万用表读jtag的done信号,在下载结束后没有拉起来,感觉应该是3.3v,但是只量到1.8v。
哪位大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忙阿!

网友:
我是新手,不过上次看了一个资料
也是两个,但是另外一个电路连接明显要多一些
是不是应该加个什么驱动哦

楼主:
双altera ep2s90的现象求助

听一个朋友的建议,把板上的上拉电阻改了一下,这样第一块已经可以顺利下载,第二块还是不行,
哪位大虾遇见过同样问题,出手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