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5M/10M的正弦波转化成方波

楼主(2007-03-12):
输入是一个5M/10M的FSK正弦波信号
希望出来一个5M/10M的方波信号,个人觉得过零比较器是一个方法
不过因为以前没用过,不知道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其他的方法,能有电路不是很复杂的搭法吗?

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看你对占空比的要求严格不严格,最简单的加一个反相器就能出方波

楼主:
对占空比的要求还比较高
而且希望得到的方波波形尽可能的好

网友:
那就一个高速比较器就行

网友:
用比较器
顺便问一下什么型号的比较器有这么快

网友:
linear,maxim有很多高速比较器,google一下,一大堆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