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E类功放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E类的功放,采用的调制方法是FSK
看了很多关于E类功放的文章,似乎都是针对一个频率的设计
但是FSK有两个载频,而且在不断变化
不知道谐振回路的参数应该怎么去计算

有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分立元件还是集成的?

楼主:
分立元件
如果有集成的当然就最好了
不过在这个频率的我不知道有什么集成器件
能给我推荐一下吗?
感激不尽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E类的
...

楼主:
顶一下
希望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
我用的FSK调制的频率是5M/10M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E类功放啊?

网友:
现在都有人做F类放大器了

网友(2007-04-23):
我们班有同学毕业设计也是做E类放大器的

网友(2007-09-11):
analog还有其他一些公司都有做集成收发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