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刚开是学..要买编程器,仿真器不?

楼主(2007-03-13):
如过要买
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如果你学的是MCS51的话就不用了~

许多编译器都支持软件的模拟仿真的,比如伟福,好象叫什么伟福6000吧。。。去下载个破解版就可以了。。。。虽然简单,但是初学足够用了。。
买编程器是为了实际作东西准备的,可以和硬件结合测试来分析实际工程中的问题而已。。。。嘎嘎,瞎说的

网友:
用Keil 吧,到网上DOWN一个就可以了,可以软件仿真的!等你学好了再买仿真器做硬件吧!

网友(2007-04-14):
仿真器和编程器均价格不斐,个人认为初学时没有必要买.要是你还在学校念书的话,可以去找老师借着用用,顺便让他辅导一下.
还有就是网上有很多自制仿真器和编程器的资料.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一般是够你用的了,这样既省钱,又可以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自制仿真器一般都是基于仿真芯片的,通过RS232与计算机通信,可以实现51除串口通信和定时器2以外的大部分功能.
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51支持ISP功能了,可以自己做一个ISP下载线,代替编程器

网友:
初学者用PROTEUS+KEIL或PROTEUS+WAVE即可使用大部分的基础学习,没必要开始就买仿真器。

网友:
编程器是必须的,仿真器大可不必。如果是从51开始起步,而且对单片机的认识还不深刻,最好搞一块开发板,实现例程方便些。刚开始的时候要搞清楚思路和方法,不要在具体电路上花太多时间。一旦建立了概念,就要焊板子调程序,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算真正接触了单片机

网友:
学是学了,,有好久没有弄了,,

网友:
这要看你想学哪个内核的单片机,经济能力如何?
1、如果想学51内核的单片机,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用STC89C51系列芯片的ISP功能,只需用一块RS232串口通信芯片即可构成一个简单的下载型编程器,成本不要30元。软件宏晶网站可免费下……
2、如果要学PIC系列,可以购ICD2调试器,价格从200~1600元人民币不等,推荐使用PIC16网站的MCD2,即可用于PIC仿真调试,也可用来作今后开发及小批量生产编程。经我身边众多朋友使用效果不错。
3、如果想学的是合泰、松翰等公司的芯片,那就最好与这些公司的代理商联系,不过这类芯片的仿真器及编程器的价格一般都会较高。

网友:
找个KEIL C学学先

网友:
或者买套学习机,推荐新华龙的

网友:
一定要多动手

一定要多动手

网友(2007-09-27):
周立功的也可以.

网友:
没必要买  直接用支持在线编程的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2008-05-12):
貌似硬件方面需要一块单片机开发板跟编程器,仿真器等上路了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