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控制的电热水器

楼主(2007-03-13):
AT89C2051控制的电热水器

AT89C2051单片机控制的电热水器水温自动调节器.pdf(129K)(半.pdf

网友(2007-12-22):
DS18B20驱动程序(C语言)DS18B20驱动程序(C语言)

DS18B20驱动程序(C语言)
*---------------------------------------------------------------------------------------------------
功能:实现对DS18B20的读取
原理:单总线协议
注意:单总线协议对延时要求比较严格,此程序中采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如果使用其他的晶振请跟据DS18B20的资料修改延时参数
版本:1.4b
最后修改时间:2004年11月8号
开发人:鞠春阳
版权:哈尔滨众邦龙开发有限公司
www.hitzbl.com   单片机坐标网:www.mcuzb.com
====================================================================================================*/

//#include"reg51.h"
sbit DQ =P1^4;   //定义通信端口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4);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此行没用
return(t);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i=ReadTemperature();//读温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