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PCI9054的问题,希望有人帮助!

楼主(2007-03-13):
我的卡插到计算机上后,启动不了。
计算机能够自检,可是自检过后就停住了。
有个光标在显示器的左上脚闪烁,无法进入系统!
是否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
我的卡上有配置芯片,并且烧写了程序。

还有一个问题:
当光标在显示器的左上脚闪烁时,我把TEST引脚突然拉高(然本是拉低的)就能
进入系统,并且能发现硬件。用PLX SDK提供的例程能访问板卡。

请高手帮忙!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是把READY信号拉低才进到系统,不过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用过几次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我至今没搞懂 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7-04-19):
不是太懂ing

网友(2010-09-06):
TEST上拉时9054所有管脚均为高阻,相当于9054不工作, 这样进入系统后,再将TEST下接让9054正常工作

网友(2013-08-21):
核实EEPROM是否配置。lCLK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