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5.1 lpm_fifo在modelsim下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7-03-13):
使用quartusII 5.1生成VHDL语言的LPM_FIFO,在modelsim中编译altera的库(220pack.vhd和altera_mf等8个文件)后,编译LMP_FIFO出现Error: (vco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altera_mf' at "altera_mf".的错误原因是LPM_FIFO中
LIBRARY altera_mf;
USE altera_mf.altera_mf_components.all;可是altera-mf库被编译过并且成功。
如果生成LPM_fifo是选用verilog语言,modelsim编译仿真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库没编译导致错误,请高手指点!真的谢谢!

楼主:
终于解决了!累呀!

谢谢goldlion98
问题关键:
在编译altera库的时候,建库altera_mf,把所有的器件库都编译到这个库中。
在生成IP时,“LIBRARY altera_mf; ”就编译成功了。

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
1、编译一个altera_mf库就行。
2、把LIBRARY altera_mf改为LIBRARY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