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file 仿真疑惑求解!!!

楼主(2007-03-13):
file 如下:
.title nand.sp
.options post accurate
.op
.param avd=3.3 avs=0
vavd avd 0 avd
vavs avs 0 avs
.temp 25
.tran 0.1n 50n
va a 0 3.3
vb b 0 0 pulse 0 3.3 2n 1n 1n 5n 20n

mp b zn avd avd ph w=45u l=5u
mp a zn avd avd ph w=45u l=5u
mn a zn int avs nh w=17u l=5u
mn b int zn avs nh w=17u l=5u
.plot v(zn) v(a) v(b)

.model ph pmos
.model nh nmos
.end

在执行hspice nand.sp > nand.lis命令后
有error :attempts to redefine mn/mp 出现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meimei,你已经知道原因了嘛----"attempts to redefine mn/mp"

网友:
你的网表里面有两个“mp”以及两个“mn”,也就是说两个n型管子的名字都叫mp,两个p型管子的名字都叫mn,这样是不行的。Hspice中,每个管子都要有与其他管子不一样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