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3):
本人是个菜鸟:
最近在弄一个差分转接芯片:MAX13087
但是我按照datasheet上的做
实际是看看能不能安照所设计的那样满足RS485、RS422传输标准
从一块发出去
从另一块接收回来
因为一块MAX13087既含有发送部分,也含有接收部分,所以可以用同一块测试
我采用两块MAX13087测试,
但是,测试的时候
片与片之间传输,最后收不到信号,
只有同一个芯片既作为输出又作为输入的时候,才能够检测到信号
请高手帮忙解答

注:MAX13087的A和B端口之间,Y和Z之间都有一个120欧母的电阻

网友:
是不是两块板子收发的时候,配置不正确.
你仔细检查一下配制和连接.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那样进行了检查,
原来是我把配置电阻给弄错了,
电源部分还有点问题,
现在芯片稳定的运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