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看一下我这段PWM的代码,我仿真的时间最大只能1us我怎样才能设大一些

楼主(2007-03-13):
仿真时间只能改小不能改大,请大家帮我看看.附件是Quartus II的项目全部文件。本人刚学也希望能认识更多搞FPGA/和CPLD的朋友.

网友:
建立仿真文件的时候,可以在菜单栏的edit里有一个选项可以设置仿真时间的长短,只要你愿意设置多长都可以:)只要你不怕你的机器跑死机了:)还有能够承受长时间的等待:)

网友:
对了,edit下那个选项好像叫end time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以解决。新手没办法真的很谢谢你。

网友:
没事,知道就告诉你下,也没有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