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2812的SCI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3-13):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void scia_init(void);
void fifo_init(void);
interrupt void scia_rx_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a_tx_isr(void);

char message[]={"this is 2812.\n\r"};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30;
    EDIS;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XAINT=&scia_tx_isr;
    PieVectTable.RXAINT=&scia_rx_isr;
    EDIS;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IER|=M_INT9;
   EINT;
   ERTM;

    fifo_init();
    scia_init();

    while(1)
   {
   }
}

void scia_init()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SciaRegs.SCILBAUD    =0x00e7;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 =0;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1;
}

void fifo_init()
{
    SciaRegs.SCIFFTX.all =0xC060;
    SciaRegs.SCIFFRX.all =0xE065;
    SciaRegs.SCIFFCT.all =0x0000;
}

interrupt void scia_tx_isr(void)
{
int i;
for(i=0;i<16;i++)
SciaRegs.SCITXBUF=message;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9;
}

interrupt void scia_rx_isr(void)
{
int i;
char buffer[16];
for(i=0;i<16;i++)
buffer=SciaRegs.SCIRXBUF.all;
if(strncmp(buffer,"who is there?",13)==0)
{
  Scia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
        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1;
}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9;
}

程序编译和运行都能通过,为什么用串口小助手却收不到DSP发的信息呢?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还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里:tsangjoewong@163.com

网友(2008-12-04):
我认为

你这个程序不是直接就能在串口中收到吧,先给DSP发送Who is there?然后才能收到This is DSP2812

网友(2011-06-23):
strncmp写成strcmp即可了,很多书中给的都是strncmp,但是我试验了很多次,发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