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现场数据实时采集系统

楼主(2007-03-14):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现场数据实时采集系统

网友(2007-12-22):
89S51的看门狗

起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只要同时写O1EH和OE1H到特殊寄存器OA6H中就可以了呢?
这是89S51的看门狗用法,S52应该是一样的
看门狗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在程序初始化中向看门狗寄存器(WDTRST地址是0A6H)中先写入01EH,再写入0E1H。即可激
活看门狗。
Org 0000
Ljmp begin
Begin:
Mov 0A6H,#01EH ;先送1E
Mov 0A6H,#0E1H ;后送E1
;在程序初始化中激活看门狗。
……
……
For:
……
Mov 0A6H,#01EH ;先送1E
Mov 0A6H,#0E1H ;后送E1
;喂狗指令
……
Ljmp for
C语言中要增加一个声明语句。
AT89X51.h声明文件中增加一行 sfr WDTRST = 0xA6;
Main()
{
WDTRST=0x1E;
WDTRST=0xE1;//初始化看门狗。
While (1)
{
WDTRST=0x1E;
WDTRST=0xE1;//喂狗指令
}
}
注意事项:
1. 89S51的看门狗必须由程序激活后才开始工作。所以必须保证CPU有可靠的上电复位。否则看门狗也无法工作。
2. 看门狗使用的是CPU的晶振。在晶振停振的时候看门狗也无效。
3. 89S51只有14位计数器。在16383个机器周期内必须至少喂狗一次。而且这个时间是固定的,无法更改。
当晶振为12M时每16个毫秒需喂狗一次。
以上程序已调试通过。还利用定时器把看门狗的喂狗时间延长几秒至几分钟。

网友(2008-08-29):
哪里可以找到MSP430读写SD卡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