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问什么装了不能用?高手帮忙

楼主(2007-03-14):
我装上了modelsim,许可装在了c:\flexlm下,环境变量设成了LM_******_FILE = C:\flexlm\license.dat,为什么运行的时候还提示找不到license.dat,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时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才发现我的系统时间才2001年,改过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可是我的系统时间是2007啊,现在搞得我都快晕死了

网友:
给你发一个LICENSE注册机,我生成的LICENSE能用,你按步骤试试!

网友:
modelsim有一个licensing wizard的

网友:
LICENSE的毛病

网友:
你把license放在安装目录下,修改环境变量就可以了,我的就没有用那个什么flex什么的

网友:
把时间往后改。我以前的Modelsim在2009年才能运行。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积极的帮助,是license的问题,自己换了个就能用了,顺便把license传了上来了,方便后来人吧,我的modelsim是ModelSim.SE.v6.2b
再次感谢大家!真的很感谢,感觉自己在论坛学到了很多,而且得到很多资料

密钥

网友(2007-05-06):
我安装时候遇到了相同的问题,TRYING!

网友:
找了很久,终于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2008-03-10):
help

运行注册程序时要填写hostid,应该填写什么呀?我一直生成不了license文件。谢谢!

网友:
licence要选对啊 放哪儿都可以 它自动调整

网友(2008-12-05):
看看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hostid填网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