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实用通信协议

楼主(2007-03-15):
基本格式:

通信头->巴克码->地址字->长度字->命令字->信息位->校准字

1. 通信头:占1~8个字节,表通信开始(0x00、0xff不能用作通信头);

2.巴克码:占1字节,一般为0x72,表通信头结束;

3.地址字:表终端的地址,占1字节(0x00作为广播地址);

4.长度字:占1字节,表示从地址字到信息位之间的字节数;

5.命令字:占1字节,指示终端的不同操作;

6.信息位:不定长,从0~252字节;

7.校验位:两个字节,采用和校验及CRC校验。

二、应答

1.如果终端接收正确,则应答ACK;如果终端接收错误,则应答NAK;

2.发送方收到ACK,此次通信结束;

3.发送方收到NAK,重发刚才的命令字(最多7次);

4.如果发送方发完数据后无应答,隔0.5~1S后重发(最多7次)。

三、ACK/NAK的格式

通信头->巴克码->地址字->长度字->命令字->0x06、0x06、、0x06(1~8个)

(若信息位长时,分包传输,信息位的第一位是包号0x01,最后1包为0xff)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这种通讯方式和工业通用的MODBUS通讯协议类似,倒是可以借鉴下.

网友:
有没有例程,可以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好是好,只是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2007-07-12):

值得研究-----------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感谢共享!

网友(2008-12-26):
研究一下,谢LZ

网友:
不明巴克码是什么东东

网友(2009-02-21):
这是啥通信协议来着,有名字不?

网友(2009-05-10):
看不懂神马意思

网友(2014-10-23):
有线通信方面的协议,都有现成的可以借鉴

网友(2015-03-11):
效率不高,在实际使用中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