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PGA开发

楼主(2007-03-15):
大家好,小弟刚接触FPGA,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众位高手不吝赐教

1。我想用FPGA来实现网络数据包的接收、处理和转发,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选择芯片还是开发板,什么型号的呢?
2。FPGA可以外接网卡吗?最多可以接多少块?
3。FPGA是否提供开发平台?包含库函数、支持TCP/IP协议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小弟刚接触FPGA,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众位高手不吝赐教

1。我想用FPGA来实现网络数据包的接收、处理和转发,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选择芯片还是开发板,什么型号的呢?
2。FPGA可以 ...

建议先看下FPGA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