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说的几微米是指芯片里的哪个参数?

楼主(2007-03-15):
如题,请给予指点.

网友:
指芯片最小的綫寬

网友:
很多情况下等于mos管的最小沟道长度

网友:
feature size

特征尺寸,也就是最小可以做到的大小,孔/线宽/珊宽等任意一个最小的

网友:
就是W/L里的L

网友:
器件的特征尺寸
MOS指栅宽
Bipolar指发射极长度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