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大约900MHZ的震荡器,我的方案可以吗???请指导~~~

楼主(2007-03-15):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大约1G的振荡器,准备先用声表面谐振器HR315+2SC3358做一个315MHZ的振荡源然后用PLL3倍频到945MHZ去,这样做可以吗???

还有:915MHZ出来的信号需要缓冲放大,有这样的IC器件可以推荐一下吗??????

做这种1G左右的振荡需要用波导,微带等来做吗??????

一般做这样高(1G)所使用的元件是什么???一般的帖片可以吗?????双层板可以吗???对板的材料有什么要求???

先就问这么多,谢谢~~~~~~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

LC结构达到900M倒是有很多例子

不过要考虑自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