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LPE和PRE的步骤?

楼主(2007-03-16):
请问哪位大虾会做LPE和PRE啊?可否共享一下它的资料,还有可否写上具体操作步骤啊?不胜感激!

楼主(2007-05-30):
1.要有LPE或PRE文件,此文件类似于dracula的LVS文件
2.要做通LVS,ERC检查
3.跑LPE或PRE
%>PDRACULA
:/get *.pre(*.lpe)
:/f
%>jxrun.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1.要有LPE或PRE文件,此文件类似于dracula的LVS文件
2.要做通LVS,ERC检查
3.跑LPE或PRE
%>DRACULA
:/get *.pre(*.lpe)
:/f
%>jxrun.com

hi lyh88011,

you should create LPE/PRE command files at begin, then run the PDRACULA procedure and jxrun.com.Below are some basic concept of DRACULA LPE/PRE,just for your reference
LPE  computes and extracts the following key electrical parameters from IC layouts
   Fixed capacitance of nodes
  Areas and perimeters of diodes
  Gate size of transistors
  Areas and perimeters of bipolar transistors
  Beta ratios

And PRE enhances LPE by extracting parasitic resistance created by any of the conduction layers in the layout

网友(2007-09-05):
有更详细的么?

网友(2007-12-27):
提LPE有些参数要添写,如CAP,RES等
在文件的最后.

网友(2009-01-06):
LOGLVS
cir  netlist
con  topcell
PDRACULA
/g  rulefile
/f

jxrun.com

注意检查一下 outfile.lvs 文件,看看LVS都有没有通过。通过后再看输出文件(outputfile.DAT)文件

网友(2011-12-24):
乖乖, dracula还有人用呢, LPE , jxrun, 我在9年前学过,

网友(2016-10-27):
那calibre 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2021-02-06):
@icfbicfb
@alexlai
@zh1898,看到您关于Dracula LPE/PRE的回复了,请教您关于Dracula LPE时,已经生成了jxrun.com文件,也有xxx.lpe规则文件,修改了lpe内三处设置后,运行jxrun.com 报Could not check out DRACLPE (2) 1.000000,这个怎末解决呀,已经愁了好几天了

网友:
@icfbicfb
@alexlai
@zh1898
把提示的照片发出来,如能解决,万分感激

网友A(2021-04-09):
请问 LPE 是什么?我感觉我问了一个特简单的问题,哈哈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A:
请问 LPE 是什么?我感觉我问了一个特简单的问题,哈哈

版图寄生参数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