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差分运放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6):
请问在全差分运放仿真时,是不是首先要将其共模反馈电路单独仿真,使其达到单位增益带宽等指标要求后再接入主运放进行仿真呢?或者直接与主运放一起仿真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先用理想的cmfb仿真吧?

楼主: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用最简单的CMFB接在共模反馈电路后端仿真吗?你的意思是单独设计共模反馈电路吗?
因为共模反馈电路的GB要大于主运放的GB,所以有必要单独仿真,如果接入主运放后就不能单独观察它的各项指标了,是这样的吗?困惑中啊!!

网友:
先设计diff loop 再整cmfb amp. 再说 cm amp bw 比主amp 容易达到.  而且cm amp >  主amp bandwidth 只需要在sc amp 满足就好

网友:
cmfb需要先设计,然后放在diff loop中仿真,再仿真cmfb loop。实际中很难保证cmfb loop的带宽大于diff loop的带宽

楼主:
我听一个师哥说先用理想的共模反馈调试主运放使其达到应该满足的性能,然后再把实际共模反馈电路加上进行仿真.而没有必要单独对共模反馈电路进行仿真,是这样的吗?还有,理想的共模反馈是怎样接的呢?谢谢了!

网友:
楼上是说,把整个amp 拿出来做cm, 和diff loop sim. 就是这样做。 需要两个testbench.  单独拿出来sim 任何一个都是没有意义得,互相影响得。
ideal cmfb 很好做,用一个vcvs 或者vccs,

楼主:
麻烦楼上的能否给个理想共模反馈的图啊?我在拉扎维,艾伦,格雷的书上都找不到图啊!谢谢了!

网友:
不需要找书拉。完成你需要做得cm amp 得功能就好。你得cmfb amp 是什么结构,如果是电压反馈就用vcvs, 如果是 inject 电流,就是用vccs.
voltage amp 得理想模型就是vcvs, OTA 就是vccs.

out+ out- 用两个电阻串连得到cm output, 连到vcvs 得input 一段,另外一端连你想要得cm ref, 输出一端接回main loop,另外一段接地或者接到reference 点。vcvs gain 自己看着办了。 如果极性弄错了,就把gain 改成负得:), 很简单得

楼主:
我的是电压反馈!
难道你说的就是一个Pmos差分对做输入(一端接Vcm,另一端接我想要的电压),接成二极管形式的两个Nmos做负载(其中一个的Vd接回Main Loop,另外一个由于是栅漏短接可以不管)的简单全差分放大器吗?
如果是,那我的两级全差分放大器,是否每一级都要用这种相同的结构呢?谢谢!

网友:
我说得只是怎么做理想cmfb amp 而已,跟你具体怎么做无关。 我说得电阻是理想电阻。 cmfb amp 不能是fully differential amp

两级diff 放大,可以用两个cmfb, 也可以用1个。看你自己了。

楼主:
楼上的回答我明白了!谢谢!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如何观察输出节点的电压漂移呢?
例如,当我电路的所有参数设计好以后,此时的输出电压是1.65V(直流),在不改变电路参数的情况下,我如何使它的电压飘到1.62V或1.67V呢?
难道是改变输入的小信号值(如1mv变到10mv)此时输出节点的直流值发生漂移,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共模反馈,观察其值是否始终稳在1.65V呢?因为如果不能观察输出的漂移,怎么知道共模反馈是否起作用了呢?再次感谢!

网友:
sim over PVT.
Transient step response
改变cmref value.

你会看到变化的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输入加Pulse(脉冲波)改变其幅度值的大小,就可以观察输出节点的电压变化了吗?谢谢!

楼主:
谢谢vdslafe !我输入加的是Vpulse,电压是500mv的阶跃信号,但是观察到输出的漂移仅仅只有0.1mv,请问这正常吗?
如果这样做不对,那又应该怎样做呢?麻烦vdslafe 能否说得更详细些呢?谢谢了!

网友:
diff step? 还是cm step? 如果是diff step, cm  动0。1mV 很好了啊。

网友(2009-05-28):
很详细啊

网友(2009-07-13):
If SpectreRF available

place "iprobe" to the feedback branch (vcom, for example)

use "stb" to check the open loop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ed-time cmfb

use "pss+pstb" to check the open loop characteristics of sc-cmfb

that is the simplest way!!

网友(2010-01-07):
用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

网友(2010-08-28):
不用每一级都用那么麻烦的结构的CMFB吧,唐长文写了一篇关于CMFB的新接法,那个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0-12-22):
有启发啊

网友:
有收获啊

网友(2014-02-26):
唐长文写了一篇关于CMFB的新接法? 哪裡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A:

是按照这样连接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