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M和PWM模式效率问题!

楼主(2007-03-16):
一直在做DC/DC芯片设计,但是长期以来有个疑问,为什么大负载情况下PFM模式的效率比PWM模式的低呢?
功率管大小一样,输入电源一样,负载也一样,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看DC/DC设计方面的书,也一直没找到答案,PFM模式到底比PWM模式在大负载情况时多消耗的功耗在那里?
PWM模式省电又省在那里?
     那位有这方面经验的谈谈?

网友:
PFM和PWM在高低频时的效率主要时由开关损耗决定的!

网友:
这是因为以前PFM控制模式一般采用的是固定Ton时间长度的方式(为了兼顾轻载时的效率,不会把Ton设的太长),
在大负载的条件下,需要电感电流自然也比较大,这样很可能在一个周期内无法达到电感电流的需求的值,
这样就需要,开关再导通一次,开关损耗就比较大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PFM一般都使用不固定的Ton了,所以就可以基本克服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倒不是什么采用的是固定Ton时间长度的问题。
主要问题在于结构不同,动态特性不同,PFM控制速度慢、精度差,效率自然不高。

网友:
再说开关损耗,也不是主要,就算两者功率管、开关频率一样,效率之高低还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用PWM和PFM自动切换,也就是说在轻载的时候是PFM,重载就自动变成PWM了

网友(2007-11-17):
问一个问题,是不是pfm速度会快些?为什么轻载要使用pfm呢?谢谢
刚刚接触DC-DC行业,问题比较弱。
谢谢。:)

网友(2009-10-15):
有没有权威一点的说法,我也糊里糊涂的

网友(2014-10-13):
重载使用PWM不是 因为效率高,而是因为RIPPLE小;在轻载时,输出功率下降,为了增加效率,才使用开关损耗较小的PFM模式,但是这是牺牲RIPPLE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