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sigma-delta ADC的仿真策略。仿真需要很长时间吗?

楼主(2007-03-16):
有做过sigma-delta ADC的高人帮忙指点一下,你们是怎么样进行ADC的模数混合仿真的?要得到可靠的最终输出,仿真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啊?

网友:
当然当然。耐心吧,验证而已,不能靠这个来发现主要问题:)

网友:
這有人知道嗎?

网友A:
已经不是说拉。
就在spectre/hspice 模拟就好。跑个一个星期,运行4096或者8192 个时钟周期。
matlab 怎么做,  spice 也怎么做。

楼主:
那怎么仿真测试它的静态、动态特性啊,给一组直流量就跑很久,十几位的那有多少组哦,怎么跑啊?那要跑到猴年马月啊?还是有其他办法?2望高人指教,谢了先!

网友:
VCS+Nanosim或者UltraSim仿真
静态参数用直方图统计做

网友:
为什么仿直流性能?
除非你是用来做 dc/ultra low frequency measumrent,  你担心有dead zone 么?  那个你只有用spectre 来仿,需要非常高精度才能看见。sigma-delta 没有INL/DNL, inherently linear, don't waste your time to sim DC

楼主:
我们是做ultra low frequence的,我有个问题总不明白,请教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仿真测试它的静态、动态特性啊,给一组直流量就跑很久,十几位的那有多少组哦,怎么跑啊?那要跑到猴年马月啊?还是有其他办法?2望高人指教,谢了先!

adc的瞬态方针主要看看各级settle的如何,工作是否正常, snr的值是否够,功耗etc.
我以前跑4order 256osr的,spectre用了大概一周左右,hsim应该更快一点。
ds ad没有必要跑static sim,

即使是Nyquist的ad也没有必要跑dc的仿真,给正弦信号,映射成直线,可以分析出inl dnl
ramp信号的sim太耗时间了,不太可能。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好像是对的,不会吧,要跑一个星期,好慢哦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是说拉。
就在spectre/hspice 模拟就好。跑个一个星期,运行4096或者8192 个时钟周期。
matlab 怎么做,  spice 也怎么做。

网友:
如果跑Transistor级别的话当然很慢,如果只是做Behebior级别则还好。
用Mablat做这个的仿真就还比较快啊。

网友:
初学着z1

网友(2007-04-21):
如果作transisitor level 的tran仿真,时间还是较长的,取决与电路的复杂度。
不过仿功能的话可以用hsim快速仿真器

网友(2008-04-11):
我用UltraSim,很强大的,可以对同一个电路中的不同类型电路设置不同的仿真精度
跑规模大的数字电路是hspice的25~30倍速度(da模式),默认的ms模式是hspice的5~20倍
a模式只有hspice的2~5倍,s模式更慢。
速度越慢精度越高,反之精度越低。

总体来讲,在delta sigma、dac、adc的场合,其他参数的精度可以满足,但SNR/THD+N/THD由于精度的原因,结果可能与hspice相差偏大(最高精度设置为a模式的情况下),s模式太慢,我都不用。

网友(2009-10-15):
我们仿1ms几乎就是3天的时间,14bit的 sc sigma delta adc

网友(2014-04-26):
回复 网友B:

跑一个星期很正常,慢慢等吧,祝你跑成功

网友(2014-12-25):
怎么会这么久,加后面数字滤波吗

网友(2020-03-24):
very slow, just wait and s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