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存在数量很多且小块的“死铜”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有没有必要全部清除这些“死铜”吗??
如果是高速的系统板的话,会不会对系统的稳定性有影响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覆铜的时候把Remove dead copper 后面的框选上.

网友:
在高频电路里,最好不要有死铜的出现,它会变成辐射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