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xl中生成fsdb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fsdbDumpfile("wave_dft.fsdb");
$fsdbDumppvars(0);
后生成一个叫verilog_i.fsdb的文件,而不是wave_dft.fsdb;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同问,等待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我在ncverilog中使用fsdbDumpfile,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看看你那个verilog_i.fsdb文件里是不是有你需要的波形呢?
还有有没有报告什么异常的消息?

网友(2011-07-12):
$fsdbDumpfile("wave_dft.fsdb");
$fsdbDumppvars(0);

此句改成
$fsdbDumppvars;
你加了参数肯定不会按你的指针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