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必学学知识

楼主(2007-03-17):
DS1302 接线图
         Vcc2  CLK I/O  /RST

            |   |   |   |
           -------------------
          | 8   7   6   5  |
          |   DS1302       |
          |                |
          | 1   2   3   4  |
           -------------------
            |   |   |   |
         VCC1           GND
1 脚接+5V    2,3脚32768HZ晶振  4脚接地  5脚接S51的P02 6脚接S51的P01 7接S51的P00
8脚接后备电源,可以接老计算机主板上的3.6V电池,也可以通过二级管隔离接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电压在2.5V以上即可维持

595连级输出数据,138行驱动 P1_0为时钟模式转换键、P2_1为时钟加键、P1_2为时钟减键、P2_3为时钟复位键。在对时钟调整时未对调整
项做闪烁处理*/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imer[12][16]={     /*0~9字符*/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E7,0xDB,0xBD,0xBD,0xBD,0xBD,0xBD,0xBD,0xBD,0xDB,0xE7,0xFF,0xFF,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F7,0xF1,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C1,0xFF,0xFF,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BD,0xDF,0xDF,0xEF,0xF7,0xFB,0xBD,0x81,0xFF,0xFF,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DF,0xE7,0xDF,0xBF,0xBF,0xBD,0xDD,0xE3,0xFF,0xFF,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DF,0xCF,0xD7,0xDB,0xDB,0xDD,0xDD,0x81,0xDF,0xDF,0x87,0xFF,0xFF,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81,0xFD,0xFD,0xFD,0xE5,0xD9,0xBF,0xBF,0xBD,0xDD,0xE3,0xFF,0xFF,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C7,0xDB,0xFD,0xFD,0xE5,0xD9,0xBD,0xBD,0xBD,0xDB,0xE7,0xFF,0xFF,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81,0xDD,0xDD,0xEF,0xEF,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F,0xFF,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C3,0xBD,0xBD,0xBD,0xDB,0xE7,0xDB,0xBD,0xBD,0xBD,0xC3,0xFF,0xFF,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E7,0xDB,0xBD,0xBD,0xBD,0x9B,0xA7,0xBF,0xBF,0xDB,0xE3,0xFF,0xFF,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E7,0xE7,0xFF,0xFF,0xFF,0xE7,0xE7,0xFF,0xFF,0xFF,0xFF,
/*黑屏字符*/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hanzi[4][128]={    /*汉字字模*/
/*--  文字:  武  --*/
/*--  宋体48;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64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08,0x3F,0xBF,0xFF,0xFF,0xFF,0xFF,0xF8,0x1C,0x3F,0x1F,0xFF,0xFF,0xFF,
...

};
uchar code sw[16]={0x60,0x62,0x64,0x66,0x68,0x6a,0x6c,0x6e,
                   0x70,0x72,0x74,0x76,0x78,0x7a,0x7c,0x7e}; /*16行段码*/

void xs_out();                     /*输出显示*/
void out_rxd(unsigned char *d);    /*串口发送一行*/

/******************************************/
sbit resget=P1^3;   //时钟复位
sbit key_moda=P1^0;   //模式转换
sbit key_up=P1^1;   //时钟加
sbit key_Down=P1^2;   //时钟减
sbit T_CLK=P1^7;  //DS1302引脚连接
sbit T_IO =P1^6;
sbit T_RST=P1^5;
sbit ACC0=ACC^0;       //1bit数据存储位
sbit ACC7=ACC^7;
uchar inittime[7]={0x00,0x10,0x22,0x13,0x01,0x05,0x06};  //初始化后设置为:06年1月12日星期4 21点0分0秒
uchar i,e,yid,zimuo,id,miao,fen,shi,nian,yue,ri,xinqi;  //时间变量
void   RTInputByte(uchar);         /* 输入 1Byte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输出 1Byte */
void   W1302(uchar, uchar);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R1302(uchar);               // 从DS1302读出一个字节
void   Set1302(uchar *);           // 写DS1302时间
void   du1302();                   // 读时间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d_case1_key();      // 加减选取
void   Set(uchar,uchar );          // 变量调整

/*主函数*/
void main()
{
   yid=0;
   zimuo=0;
  SCON=0;             //初始化串口为工作方式0(同步通信方式,TxD输出同步脉冲)
   while(1)            //重复循环显示
   {

   if(resget==0)
   {DelayMs();
       if(resget==0)
    Set1302(inittime);           //初始化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W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

  if (key_moda==0)            // 设置和选择项目键
     {DelayMs();
   if(key_moda==0)
     {
       id++;if(id==8) id=0;
    while(key_moda==0){ xs_out();}
         }
    }

    id_case1_key();
du1302();           //读取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xs_out();          /******调用显示****/

   }
}
/************************************************/
void xs_out()     //串行输出显示
{
    unsigned char x,h;

   P2=0x7f;
  for(h=0;h<16;h++)
   {
    for(x=0;x<4;x++)
     { out_rxd(&hanzi[x][7+h*8]);
     out_rxd(&hanzi[x][6+h*8]);
   out_rxd(&hanzi[x][5+h*8]);
     out_rxd(&hanzi[x][4+h*8]);
   out_rxd(&hanzi[x][3+h*8]);
     out_rxd(&hanzi[x][2+h*8]);
     out_rxd(&hanzi[x][1+h*8]);
     out_rxd(&hanzi[x][0+h*8]);

       }
  /*****************************************************************/

    P2_7=1;       //锁存为高,595锁存信号
    P2=sw[h];      //输出行信号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
void out_rxd(unsigned char *d)   /*从串口发送数据*/
{
     SBUF=*d;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ds1302时间调整*****************/
void id_case1_key()
{

  if (key_up==0) //增加
      {
       DelayMs();
       if(key_up==0)
    {
     while(key_up==0)
   {xs_out();}
   Set(id,0);

  }

      }

   if (key_Down==0)  //减少
      {
       DelayMs();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0)
  {xs_out();}
  Set(id,1);

  }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_1)
{
  uchar address,item;
  uchar max,mini;
  if(sel==0)  {address=0x80; max=0;mini=0;}     //秒
  if(sel==1)  {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
  if(sel==2)  {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
  if(sel==3)  {address=0x8a; max=7; mini=1;}    //星期
  if(sel==4)  {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
  if(sel==5)  {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
  if(sel==6)  {address=0x8c; max=99;mini=0;}    //年

  item=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if (sel_1==0) item++;  else 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1302(0x8e,0x00);
  W1302(address,item/10*16+item%10);
  W1302(0x8e,0x80);
}
/**************************延时***********************/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150;TempCyc>1;TempCyc--)
     {;}
}
//********DS1302读写程序***************//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h;
    ACC = d;
    for(h=8; h>0; h--)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uchar h;
    for(h=8; h>0; h--)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h;
    uchar ucAddr = 0x80;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h =7; h>0; h--)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读取DS1302中的时间****************/
void du1302()
{
      miao=R1302(0x81);   //对取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fen=R1302(0x83);
   shi=R1302(0x85);
   ri=R1302(0x87);
   yue=R1302(0x89);
   xinqi=R1302(0x8b);
   nian=R1302(0x8d);
}

网友(2007-05-05):
谢了,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