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Works 驱动开发疑问!!

楼主(2007-03-18):
本人正用DriverWorks 编写一块I/O卡的驱动。我将这块卡用于数3个独立脉冲源各自的脉冲数,这块卡本身可以同时接4个中断,于是我就想用中断的方式来做,增加及时性。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用户手册上的相对于寄存器的偏移值设定寄存器,但接入脉冲后,根本不能进入DriverWorks的中断服务例程!不知这是不是配置上的问题!希望给帮帮忙!
         在此谢过先!!

楼主:
咋会没人问津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8-01-05):
呵呵

我帮你顶一下

网友(2008-12-23):
1。硬件是自己做的吗?
      确定有硬件中断信号输出到PCI总线
2。 DriverWorks 按照向导生成代码。找到中断处理函数,修改好了对硬件的响应操作了吗?
3。利用SOFTICE看看中断有没有产生,可以用PCISCOP看看动态分配的中断号
4。驱动程序正确加载了吗?可以用PCISCOP看看分配地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