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FIFO和异步FIFO各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楼主(2007-03-19):
最近看了一些数据采集方面的文章,很多是AD-->FIFO-->接口/处理器  。有的用同步FIFO,有的用异步FIFO。
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异步FIFO,什么情况下用同步FIFO。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了一些数据采集方面的文章,很多是AD-->FIFO-->接口/处理器  。有的用同步FIFO,有的用异步FIFO。
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异步FIFO,什么情况下用同步FIFO。谢谢。

如果ad送过来的数据随路时钟能跟fpga内部的接口、处理器时钟同步,那么用同步fifo完成数据的缓冲就ok了
如果异步,那要用异步fifo来完成时钟域的过渡。

楼主:
异步和同步是什么区别,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步和同步是什么区别,一直没搞明白

区别就在是否需要进行时钟域过渡

网友:
也感觉很迷茫啊

网友B:
同步和异步的概念电子书上都有,同步fifo就是写时钟和读时钟相同,而异步fifo就是写和读时钟不同,有两个时钟,属于跨时钟问题

网友(2007-08-07):
哦!还是有些迷茫啊!

网友:
多用同步,异步设计非常麻烦,多用于不同时钟的数据接口

网友(2007-12-21):
不同的时钟域的转换用异步,但是很麻烦啊,正在学习呢,大家多多交流吧

网友:
-

首先要明白这里的同步FIFO和异步FIFO的使用场合。当你的设计中只有一个时钟信号的时候,所有的寄存器都使用同一个时钟,他们之间不会产生传输速度不匹配的情况;而当你的设计中存在多个时钟信号,并且需要在这几个时钟域之间传输数据的时候,寄存器会由于时钟信号的频率不匹配而产生数据丢失等情况,这个时候需要用异步FIFO来进行缓存,保证数据能够正确传输,因此一般异步FIFO会包含一个双端口的RAM,用于数据记录,详细地可以参考FIFO的相关资料。这里的异步指的是不同频率/不同相位的时钟信号。而同步FIFO一般只用来作buffer。
大概就是这样子。

网友:
同步FIFO就是读写时钟相位关系是确定的, 而异步FIFO就是读写时钟相位关系是不确定的.

网友:
使用异步FIFO
肯定是跨时钟域的

网友C(2008-03-11):
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理解为当FIFO两端数据速率不匹配时用异步的,当速率相同时用同步的,这时FIFO可以实现数据位数的变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是否可以理解为当FIFO两端数据速率不匹配时用异步的,当速率相同时用同步的,这时FIFO可以实现数据位数的变换?

FIFO是不会实现数据位数的变换的。它只是实现了数据能被正确的传递。
同步就不用说了,异步时,当写满和读空时都有相应的信号告诉发送和接受模块,
这样就不会用冲突了

网友:
找个例子自己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IFO是不会实现数据位数的变换的。它只是实现了数据能被正确的传递。
同步就不用说了,异步时,当写满和读空时都有相应的信号告诉发送和接受模块,
这样就不会用冲突了

支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E(2008-04-14):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即使两个异步的读写信号,我们也可以先不它们同步在一个clockdomain里(clock快的那个)。同时保证data进fifo时不会发生变化,dada出fifo后被下一个clock用的时候数据也不会发生变化。这样不是可以把异步fifo用同步fifo来实现了吗?

网友:
同步FIFO用于缓存数据,读写用同一时钟;异步FIFO读写时钟不同,用来解决异步时钟域设计引起的亚稳态问题

网友(2009-08-18):
引用 网友A:

如果ad送过来的数据随路时钟能跟fpga内部的接口、处理器时钟同步,那么用同步fifo完成数据的缓冲就ok了
如果异步,那要用异步fifo来完成时钟域的过渡。

请问一下,那我怎么才能让数据同步呢?什么时候才算是同步呢??

网友:
Sync fifo is simpler, but some times if write  and read  clock is async, and you have budget, you can use asyn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即使两个异步的读写信号,我们也可以先不它们同步在一个clockdomain里(clock快的那个)。同时保证data进fifo时不会发生变化,dada出fifo后被下一个clock用的时候数据也不会发生变化。 ...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先将信号同步在一个时钟内,然后用同步FIFO来完成数据的传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和异步的概念电子书上都有,同步fifo就是写时钟和读时钟相同,而异步fifo就是写和读时钟不同,有两个时钟,属于跨时钟问题

同意

网友:
When the input and out data are in two clock domains, you should use asy-FIFO, otherwise, sychronous FIFO is enough.

网友(2010-03-18):
回复 楼主:
谢谢了~~~收下了~~

网友:
当读写时钟不一致时用异步的 !

网友:
怎样用verilog代码描述一个异步的fifo呢,单纯的用寄存器能实现吗?

网友:
用哪个都可以,看自己的设计,很多时候同步fifo和异步fifo都可以用,可以把一个时钟域先转换到另一个时钟域再用同步fifo缓存,也可以直接用异步fifo这样不需要先转换时钟域

网友:
有点明白

网友(2010-04-21):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跨时钟域传数据的要用异步FIFO,在同一时钟下进行数据传输用同步FIFO就可以了

网友:
fifo通常解决时钟不同步的情况吧

网友(2010-10-15):
依靠速度

网友(2011-12-12):
回复 网友E:

    是可行的,实际上很多公司设计的异步桥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思路。

网友:
当采样频率与数据读出频率不一致的时候 ,那必然要用到asyFIFO,特别是采样频率大于读出频率的时候,很容易丢失数据;
如果采样频率与数据读出频率一支,那用到的是同步FIFO了,甚至有些时候都不需要。

网友:
不同时钟域用异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顶,异步fifo是指读写时钟不一样时采用的,而异步fifo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亚稳态

网友: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即使两个异步的读写信号,我们也可以先不它们同步在一个clockdomain里(clo ...
引用 网友E:

回复  raul_777_h
是可行的,实际上很多公司设计的异步桥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思路。
引用 网友G:

我很支持上面三种说法,其实他们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采用异步FIFO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用同步FIFO来实现的。
在《Verilog HDL高级数字设计》一书中的第456页的例9.10就是采用了同步FIFO处理跨时钟域问题。

网友:
读写时钟相同,就用同步FIFO
读写时钟不同,就用异步FIFO

网友(2012-06-11):
看了大家的讨论,还是没有完全明白。

既然时钟是同步的,为什么还要同步FIFO呢?用同步FIFO与不用同步FIFO,会有什么差别?

谢谢!

网友:
异步fifo实际中用到的也很多,主要是跨时钟域,也是必须掌握的,空满几乎空几乎满的判定以及burst读写,fifo的深度选择等,建议揣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