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SE后仿真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7-03-20):
各位达人:
      小弟在用Modelsim SE做PCI接口的后仿真,步骤是这样的,先在Modelsim根目录下新建文件夹test,将接口模块(顶层模块pci_top),和测试模块(顶层模块为pci_tb)放入其中,然后在Quartus下将这2个模块放入工程中,编译后在 test目录下出现新建的simulation\modelsim目录,里面有3个文件: pci_top.vo, pci_top_modelsim.xrf, pci_top_v.sdo,完了打开Modelsim SE建工程,将接口模块、测试模块、库文件都放入,编译通过。然后启动仿真器,在SDF选项卡处将pci_top_v.sdo加进去,Apply to Region处写的是/pci_tb/pci_tb,开始仿真后老是提示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test/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est/pci_tb'.个人感觉应该是Apply to Region处出错,请各位高手告诉小弟怎么修改啊,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急死了~~~万分万分感谢!!!!

     补充:重新建个文件夹jiayou,将上面的步骤进行一遍后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 Loading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35):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pci_tb/pci_ad[0]~I/inst1'.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4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pci_tb/pci_ad[1]~I/inst1'.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6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pci_tb/pci_ad[2]~I/inst1'.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7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pci_tb/pci_ad[3]~I/inst1'.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9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pci_tb/pci_ad[4]~I/inst1'.
# ** Warning: (vsim-SDF-3432)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0)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 Failed to find any of the 569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2)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 Try instance '/pci_tb/P_CLK'. It contains all instance paths from this file.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C:/Modeltech_6.0/jiayou/simulation/modelsim/pci_top_v.sdo".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pci_tb  File: C:/Modeltech_6.0/jiayou/pci_tb.v
# Error loading design
到底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wo yiqian ye you guo!

网友(2008-08-02):
貌似是sdf文件对应的模块名有问题,还有就是在sdf文件中选上option选项,两个都选上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2010-08-15):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其实时序仿真时只需要添加.vo文件,其他不相关的文件都不要添加。

网友:
我之前把三个文件:顶层模块,激励文件,网表文件都添加了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后来只用网标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
顶一下……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