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fpga底下的过孔打多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3-21):
用2c20做了个两层板,底下打了40多个孔,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请教各位大侠,先谢过了。

网友:
how fast is your design? below 50MHz, not a problem, but over 50MHz, you will need to worry about SI.

Another issue you should be aware of is that if you want to put the FPGA on a daughter board and then plug the daughter board onto a mother board for FPGA reuse, it will cause signal quality issues, especially with clock signal, reset signal.

楼主:
40MHZ and it's not used as a daughter board。Thanks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