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菜,请教各位大虾问题

楼主(2007-03-21):
弱弱的问题:如果自己在FPGA上开发一个51的CPU,一定要用cyclone这样的芯片么?

网友:
用什么片子不是问题,问题是片上资源够不够用

网友(2009-01-16):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9-03-06):
当然你也可以用高端一点的FPGA

包括其他公司的FPGA,这个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单单一个8051也没办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