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ESD

楼主(2007-03-21):
由于esd单元电路是介于电路与器件之间的,需要考虑他的很多寄生效应,但是如果用ISE或MEDICI仿真的话,数据量很大,用cadance的话,又无法提取寄生参数
     各位能不能给点建议阿,
     谢谢了

网友(2007-04-27):
用spice仿真的话要有专门的model才行

网友(2007-05-31):
我也觉得这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我现在要做毕业论文,都不知道如何定位好

网友(2007-07-16):
Medici 还是可以用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esd单元电路是介于电路与器件之间的,需要考虑他的很多寄生效应,但是如果用ISE或MEDICI仿真的话,数据量很大,用cadance的话,又无法提取寄生参数
     各位能不能给点建议阿,
     谢谢了

你是指的自己要写的数据量很大吗?
我觉得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MEDICI仿一仿了
我正在学,还不熟.你弄得怎么样了,想向你请教啊

网友(2009-07-07):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09-09-27):
MEDICI 是仿esd的嗎,,

网友(2012-01-05):
也想知道

网友(2012-03-30):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2013-11-19):
在CADENCE里面的电压源都是理想的。。。。555

网友:
ISE是器件仿真软件,要结合工艺厂商提供的数据才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