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sim后仿真!

楼主(2007-03-21):
哪位用过nanosim后仿真?
现我用其做PLL后仿,精度等一系列的小问题不会设置,请赐教!!!
急啊!

网友:
看manual吧,有很多参数的,把最主要的几个设了就行了
对大电路nano还是很快的,就是精度差点。

网友(2008-12-14):
nanosim后仿资料没看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用过nanosim后仿真?
现我用其做PLL后仿,精度等一系列的小问题不会设置,请赐教!!!
急啊!

set_sim_tres 1p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懂,帮你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t_sim_tres 1p

1p 是你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的精度

网友(2009-08-13):
引用 网友B:

1p 是你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的精度

谢谢!!

网友:
以前用过,好久没用了,忘记了

网友:
我懂,但回答了你都看不到,帖子太久了

我懂,但回答了你都看不到,帖子太久了

网友:
精度太查。不推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