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结构

楼主(2007-03-22):
请问各位,网卡上的隔离器(网络变压器)是不是必需的? 如果不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小弟我刚刚上路,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必须的。

网友:
偶只听说过电压变压器,网卡是信息传输的接口,更多的是接口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隔离作用。两台电脑之间的电位往往不一致,举例来说此时人碰到往往会有电击的感觉。通过隔离变压器,可以避免网卡芯片被此电压击穿
去掉也是可以的,要注意阻抗等因素,而且可能会◎###¥¥%

网友:
隔离作用,可以使用电容隔离。注意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