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滤波后信号的频谱图问题

楼主(2007-03-22):
请教大家关于滤波后信号的频谱图问题
我须要对I信号进行根升余弦滤波,I信号是随机产生的,它的时域图是这样的:

楼主:
滤波器的频谱特性是这样的:

滤波器的频谱特性是这样的:

楼主:
我是希望在归一化频率为0.375处下降为3dB+/-2dB,这个滤波器也符合要求。
最后经过滤波后的I信号的频谱是这样的:
我的问题是:信号经过滤波后在0.375处产生了很大的衰减,而且看起来也很杂乱,请问对于随机产生的信号经过滤波后都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就无法得到希望的滤波特性呀,不知我这个做的对不对?请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这位大哥能不能把你的资料给我一芬啊,尤其是画图,先是这块,我也要做这个显示频谱的!很急!
可以QQ联系阿
573266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