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 -rf /home/youhui 造成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各位好第一次来这里发帖,多多照顾!!
我平时使用ftp登录我的linux主机,久之,/home/youhui下文件增多,所以就想删掉,因为觉得大多是文件都没用,所以就
#rm -rf youhui 了,
然后  #mkdir youhui
#cd youhui
#ls
达到了预期效果,文件都删除了。
但发现我的ftp可以登录,但是不能够上传了。
想想应该是拥有者,权限变了,于是
#cd /home
#ls -al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3月 21 16:33 youhui
果不其然啊!
于是更改了
#chgrp  youhui   youhui
#chown  youhui   youhui
#chmod -R 700
#ls  -al
drwx------    2 youhui   youhui       4096  3月 21 16:33 youhui
现在上传文件好了但是,还有问题:
login:youhui
password:******
-bash-2.05b$
本应该为:[youhui1@localhost youhui1]$
,不知我在删除时改了那个文件,才成这样的。请赐教。

网友:
我认为是你把youhui下的隐含文件也给删了,该文件为环境设置

楼主:
谢谢 了;你说的对,就是把隐藏文件删了。

/etc/skel/.bash_logout  /etc/skel/.bash_profile  /etc/skel/.bashrc
把这几个文件拷回去就可以了。
我还看了一下文件的内容: .bash_profile这个文件
# .bash_profile
# Get the aliases and functions
if [ -f ~/.bashrc ]; then
. ~/.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environment and startup programs
PATH=$PATHHOME/bin
export PATH
unset USERNAME
应该就是这些起作用了,自己新手,理解还是不了,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