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启动电路设计的资料

楼主(2007-03-22):
谁有?请共享之!谢谢!

网友:
什么是 启动电路?

网友(2008-05-08):
等待中xiexie

网友(2009-08-05):
我也想要···

网友:
我也想要的说

网友:
这个随便设计就行了呀

网友(2010-04-01):
同问什么是启动电路

网友:
你想要哪方面的启动电路?

网友:
是指复位电路,还是CPU小系统?

网友:
在非线性电路中,电路有二个状态是稳定的,一个是全0态(电流为0的不工作态吧,与具体的系统相关).一个是正常的工作状态,为了第次加电,电路都能进入的工作状态,所以有启动电路,也就是在加电时,人为的对两态的的非线性系统部分引入一个扰动.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启动电路就是在电路上电的一瞬间,通过向电路中的某些节点注入一个电流,使电路脱离可能存在的简并点,达到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一般基准源和自偏置电路都需要启动电路,具体实现就是有一个可以随电源电压一起产生的电流,然后注入到电路中的某一个节点就可以了,最后把启动电路关断以防止影响正常的电路工作状态。

网友(2010-08-05):
我也想要

网友:
我曾经也找过 不过也没找到完全讲启动电路的资料。。

网友:
这东西不用资料了。随便设计一下,不太讲究

网友:
什么是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