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源同步时序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ASIC外围都用到了DDR(II) SDRAM(SRAM),由于数据传输速率太快,数据信号基本都是采用的源同步,很多关于时序的资料都认为源同步的信号在PCB上布线是没有长度限制的(假设不考虑损耗),在对SRAM进行写入数据的时候倒还可以理解,但是在读数据的时候我就不能够理解了,如果控制器发送了一个读命令,假设ASIC和SRAM之间的距离很远,结果数据在n个周期后还不能够返回,控制器这边难道不会出错吗?

SRAM虽然是源同步的,走线长度是否也有长度限制?即从发出命令到数据的返回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ASIC外围都用到了DDR(II) SDRAM(SRAM),由于数据传输速率太快,数据信号基本都是采用的源同步,很多关于时序的资料都认为源同步的信号在PCB上布线是没有长度限制的(假设不考 ...

pcb上得布线所能造成的延迟很小。只要asic和ddr还在一个pcb板上,布线得长度总是有限的。

楼主:
现在最快得DDRII已经到了800Mbps了,一个bit才1.25ns,1.25ns的时间在PCB上传输的距离也只有7.5inch左右,如果要求数据在收到读命令(或读命令后等待特定的时钟周期)之后1个bit内返回,那么布线不能够超过7.5inch,如果考虑到SRAM的Tco,这个距离会更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与源同步时钟不用考虑布线长矛盾。
请问有高手设计过ASIC内部的DDRII控制器吗?最好是200MHz以上

网友:
1ns 可以传大约10——24cm,已经不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快得DDRII已经到了800Mbps了,一个bit才1.25ns,1.25ns的时间在PCB上传输的距离也只有7.5inch左右,如果要求数据在收到读命令(或读命令后等待特定的时钟周期)之后1个bit内返回,那么布线不能够超过7.5in ...

写个读指令到sram里,不一定下个时钟周期就一定能得到输出。需要看看相应sram的datasheet。典型的一种模式是发了读指令过去后,等上2个clk周期才能采结果的。

网友:
上个资料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sram的读写模式

网友:
大锅饭单鹄寡凫脚后跟客户口加快

网友:
苏丹国负电荷公开化解旅客;拉开门,。规范地。/

网友:
从妇女病内部vnfghdfgsdfas 氟化钙氟化钙肺结核结核杆菌和

网友:
faint~ 咋就没人管呢?

网友:
faint~ 咋就没人管

网友(2009-03-31):
这个只是理论上的问题

网友:
源同步只是理论上补考路线上演示

网友:
要做到匹配

网友(2009-08-07):
1ns 可以传大约140mm

网友(2010-11-22):
DDRII控制器

网友(2010-12-29):
我也正在在学习中

网友(2016-02-02):
回复 楼主:

    DDR Layout理论上是没有长度限制的,但是Trace太长,信号会衰减的。